如何解决高低温试验箱开机不能运行

楼主(2018-01-16):
    高低温试验箱作为一款高精密的仪器设备,其技术含量也是很高,当设备出现故障时,千万不能忽视。耽误可能会造成不可恢复的结果,而当设备开不了机或开机后无法运行开不了怎么办?下面主要针对此问题分析。
    1、一般不会出现,就是仪表设备了锁定功能,此时按运行键会没有反应。
    2、检查电源线接触是否良好,主控制开关断路器是否良好,是否烧毁损坏;
    3、接触器或继电器接触是否良好或是否烧毁损坏;
    4、超温设置是否正确,是否超温保护器被误调节或损坏。
    5、电源进线(相序继电器)相序连接是否正确,是否相序出现错误。
    6、水箱是否有足够的水,水位不足也会导致机器无法开启运行。
    主要原因就是以上六点,可以逐一去排查,也可能存在设备是以上几个问题的原因。如发现以上方式还不能解决请咨询专业的技术人员上门检查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