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8-01-16):
这是注塑机电子尺的输入电路,请教各位师傅,图中二极管的作用?为何不用电位器的中间抽头直接输入到电脑版?

楼主:
说明书上的图纸

楼主:
这是注塑机说明书上抄写下的,

网友A:
保护吧,正向导通,反向截止

楼主:
说明书上的原图

网友B:
可以用Multisim软件仿真下,看看结果,D3 D4钳位二极管,使得输出范围正负12V,a b c三个位置,10V 5V 0V

网友B:
R8限流电阻,在a c端时不至于短路

网友C:
    D3、D4是钳位二极管,保证在任何情况下,控制器输入端的电压不会超过±12V,正常工作不起任何作用。

    电位器的中点通过R8连接输入端,是为了调整输入端信号电压在输入要求范围内。比如电子尺加10V电压,输入端要求最高电压5V,输入电流30mA,当电子尺滑到a点时,可以算出R8是160Ω以上的电阻。

网友D:
是不是稳压作用。看图又不是稳压管。

网友E:
两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保证这段线路的电压在-12V到+12V之间,A,B,C三点的电压值根据分压原理应该是10V、5V、0V。

网友:
两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保证这段线路的电压在-12V到+12V之间

网友F:
D3 D4钳位二极管,两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保证这段线路的电压在-12V到+12V之间。

网友G:
引用 网友C:
D3、D4是钳位二极管,保证在任何情况下,控制...

网友H:
防反接二极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D3、D4是钳位二极管,保证在任何情况下,控制...

加一个R8,故障点又多一个。请假李工电子尺电源为何不用5V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D3、D4是钳位二极...

用5V也行啊,设计者做的也没问题。怎么会多一个故障点呢?那个电阻永远不会出故障。

网友I:
D3D4是防止电路出故障时保证0电位不高于正12V位1V以上,负12V位不高于0电位1V以上,是起保护电路作用的钳位二极管,正常时不起作用

网友J:
通俗地说,就是信号限幅电路。明白了吧

网友K:
三个圆圈为信号源,这是个同步感应尺信号整形及放大电路,将感应尺输出sin、cos波形调整为输出方波,幅值为+-12V。即可判断移动的方向以及移动位置。D3D4信号增幅二极管起信号放大整形作用。

网友L:
D3、D4是钳位二极管,保证在任何情况下,控制器输入端的电压不会超过±12V,正常工作不起任何作用

网友M(2018-02-26):
又了解多了一点知识

楼主:
假如输入为15V,因D4会导通,故加X口的电压还是12V

网友N:
钳位限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