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规X电容与Y电容的区别

楼主(2018-01-17):
X电容与Y电容都是安规电容,安规电容是指用于这样的场合,即电容器失效后,不危及人身安全

X电容与Y电容作用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区别在于他们的接法。可分以下两点。

一:区别是X电容不接地线,Y电容一定有接地线。

二:多数X电容是方型盒状的,Y电容是圆片瓷介。

更多区别是X电容接在输入线两端用来消除差模干扰,Y电容接在输入线和地线之间,用来消除共模干扰。X电容采用塑封的方形高压CBB电容,CBB电容不但有更好的电气性能,而且与电源的输入端并联可以有效的减小高频脉冲对开关电源的影响。Y电容常采用高压瓷片的。Y型电容连接在相线与地线之间。为了不超过相关安全标准限定的地线允许泄漏值,这些电容的值大约在几nF。一般地,Y电容应连接到噪声干扰较大的导线上。Y1属于双绝缘Y电容,用于跨接一二次侧.Y2则属于基本单绝缘Y电容,用于跨接一次侧对保护大地即FG线。

安规电容安全等级 应用中允许的峰值脉冲电压: X电容底下又分为X1, X2, X3,主要差别在于: a. X1耐高压大于2.5 kV, 小于等于4 kVb. X2耐高压小于等于2.5 kVc. X3耐高压小于等于1.2 kV;  Y电容底下又分为Y1, Y2, Y3Y4 主要差别在于Y1耐高压大于8 kVb. Y2耐高压大于5 kVc. Y3耐高压 n/ad. Y4耐高压大于2.5 kV

X电容,Y电容,安规电容,Y型电容

X电容与Y电容作用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区别在于他们的接法.X电容不接地线;Y电容一定有接地线,X电容是方型盒状;Y电容是圆片瓷介,X电容接在输入线两端用来消除差模干扰;Y电容接在输入线和地线之间,用来消除共模干扰.

网友A:
实在不行就用modbus呗,反正编程能实现通信就行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