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c300定时抄送报表

楼主(2018-01-17):
想做一个honeywell的定时报表,大家有谁做过相关的项目可以提供点资料或者经验吗

网友A:
安装一个excel插件 然后就可以调用霍尼的历史数据了。

网友:
对: pdengong 安装一个excel插件 然后就可以调用霍尼的历史数据了。

 数据量太大的时候,这个不行吧,怎么把它的历史数据提到自己的数据库里

网友A:
如果害怕数据量大 可以用霍尼的phd

其实报表数据量也不算大。原来我们做过,当然前提是 你需要筛选,不能啥都进报表。

引用 网友B:
网友A  安装一个exc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