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ickbuilder组态下载问题

楼主(2018-01-17):
请问各位大哥,我用quick builder组态软件,在Point目录下修改了5000多个报警点位。修改好我点全部下载,可是为什么打开Station图形界面,所有的报警点位中文地址并没有改变过来?

楼主:
自己顶一下,难道没人知道吗?

网友A:
你修改的是报警值  也没有说修改中文地址啊??可以截图这样说得比较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修改的是报警值  也没有说修改中文地址啊??可以截图...

是这样的,报警点位修改包括删除,增加的,最主要是修改中文地址说明(按业主的要求)。全部的工作做好,点下载,包括回收站里面的都下载了。

可是再打开Station软件,里面的地址显示还是没有改过。

截图有点麻烦

网友B(2018-03-20):
报警点位修改完毕后,关闭CM块点击保存,方可下载,没有保存的话是调不出图形界面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报警点位修改完毕后,关闭CM块点击保存,方可下载,没有...

楼主说的是在Quickbuilder中修改,并不是在Control Builder中修改,所以就没有CM可以关闭。我个人觉得还是下装没成功的原因,下载如果成功了,会弹出一个Loaded Success的提示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