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U30超声波液位计调试说明书

楼主(2018-01-17):
FMU30 超声波液位计调试说明书

   FMU30超声波液位计的调试需要修改如下几个选项,002(罐体形状),003(介质属性),004(过程条件),005(空罐标定),006(满罐标定)

  上电以后,仪表自检,然后变到测量值00,

  ⑴按E键进入基本设置菜单,首先看到的是002这个选项,显示的是(拱顶罐,水平卧罐,旁通管,,等几个选项),如需更改,按+或者—号键选需要选择的罐型,按E键确定。更改后+,-号键一起按返回上层菜单。

  ⑵如不需更改,直接按E键进入下个菜单003。003代表被测量介质的属性,有如下几个选项(未知,液体,固体直径大于4mm,固体直径小于4mm,,等),根据现场情况进行选择。修改方法同上。

  ⑶继续按E键进入004菜单,有如下几个选项(标准,平静液面,带搅拌器,,等)一般工况选择标准。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⑷继续按E键进入005菜单,这个是需要修改的很重要的一个值。这个值是空罐值。把池底到超声波探头表面的实际距离输入仪表,按+键进入菜单,选中空罐的值,按E键确认修改,+,—用来修改数值,E键确认。

  ⑸+,—号一起按返回005的主目录,继续按E键进入006菜单,这个也是需要修改的值,这个值是满罐值,它表示池底到最高液位的距离,修改方法同空罐值。

网友A:
不错,楼主解释的很详细,对新人非常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