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镗铣床重型增速器?

楼主(2018-01-17):
 1、功率、扭矩、转速要求。

  2、机床原有最高转速和增速后需要达到的最高转速。

  2、请考虑增速铣头外形长度尺寸要求,因为镗铣床增速铣头安装时镗杆必须复位,也就是说镗杆的长度不能算在内;如果必须伸长,可以考虑加装接长杆。

  3、增速铣头与镗铣床接口形式,一般为法兰+刀柄。

  4、镗铣床滑枕部分与增速铣头安装接口部分的尺寸。

  5、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如增速铣头自动拾取、自动松拉刀、是否内冷等。

  一般选择气动式增速器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1、机床主轴锥度(如BT40 , HSK63)。

  2、要达到的最高转速要求。

  3、常用刀具类型及直径大小范围。

  4、气动增速器不需要定位销和定位块固定外壳,因此无需提供主轴鼻端尺寸。

  5、其他要求,如自动换刀ATC;如果需要ATC机床主轴必须能中心进气;同时需要考虑增速器重量和外形尺寸是否在刀库承受范围内;换刀路径上是否存在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