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1628产品介绍

楼主(2018-01-17):
  TM1628是一种带键盘扫描接口的LED(发光二极管显示器)驱动控制专用电路,内部集成有MCU数字接口、数据锁存器、LED高压驱动、键盘扫描等电路。本产品性能优良,质量可靠。主要应用于VCR、VCD、DVD及家庭影院等产品的显示屏驱动。采用SOP28的封装形式。
  特性说明:
  采用功率CMOS工艺
  多种显示模式(11段×7位~14段×4位)
  键扫描(10×2)
  辉度调节电路(占空比8级可调)
  串行接口(CLK,STB,DIO)
  振荡方式:内置RC振荡(450KHz+5%)
  内置上电复位电路
  封装形式:SOP28
  管脚功能定义:
  DIO数据输入/输出在时钟上升沿输入/输出串行数据,从低位开始。输出为N-chopendrain
  STB片选在上升或下降沿初始化串行接口,随后等待接收指令。STB为低后的第一个字节作为指令,当处理指令时,当前其它处理被终止。当STB为高时,CLK被忽略CLK时钟输入在上升沿读取串行数据,下降沿输出数据
  KEY1~KEY2键扫数据输入输入该脚的数据在显示周期结束后被锁存
  Seg1/KS1~Seg10/KS10输出(段)段输出(也用作键扫描),p管开漏输出
  Grid1~Grid4输出(位)位输出,N管开漏输出
  Seg12/Grid7~Seg14/Grid5输出(段/位)段/位复用输出
  VDD逻辑电源5V±10%
  VSS逻辑地接系统地
  NC空脚内部未连线
  ▲注意:
  1、TM1628最多可以读5个字节,不允许多读。
  2、读数据字节只能按顺序从BYTE1-BYTE5读取,不可跨字节读。例如:硬件上的K2与KS10
  对应按键按下时,此时想要读到此按键数据,必须需要读到第5个字节的第4BIT位,才可读出数据;
  当有多个键按下,例如:K1与KS10,K2与KS10两个键同时按下时,BYTE5字节的B3与B4位为1。
  3、组合键只能是同一个KS,不同的K1组合。

         本文来源:http://wuxiliang13.dzs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