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系列特殊型光电传感器

楼主(2018-01-17):
G5系列特殊型光电传感器
G5-A1K/2K(N/P/NP),G5-B1KE(N/P/NP),G5-A100S/300S(N/P/NP),G5-C100T/1KT(N/P/NP)

特性:

1.全部使用按键设置。
2.采用红外光源。
3.适合检测形状有一定差异的物体。
4.ABS塑料外壳。

安装尺寸:

图片1

G5规格参数:

类型 长距离漫反射型(不受颜色影响) 小光束型漫反射 偏极回归反射 长距回归反射

型号

 NPN                              G5-A1KN G5-A2KN G5-A100SN G5-A300SN G5-B1KN   G5-B7KN

PNP                  G5-A1KP G5-A2KP G5-A100SP G5-A300SP G5-B1KP G5-B7KP

NPN+PNP        G5-A1KNP G5-A2KNP G5-A100SNP G5-A300SNP G5-B1KNP G5-B7KNP

检测距离                  100mm-1000mm 150mm-2000mm 100mm 300mm 1m 7m
可检测的物体           不透光材质
应差距离                   最高为检测距离的20%
反应时间                   最大0.5ms
光源                           红外光
灵敏度调整                按键设定
典型检测物体尺寸    100mm*100mm(1m处) 10mm*10mm 30mm*30mm 1mm 20mm
操作模式                    LIGHT-ON/DARK-ON(按钮自动调节,长按10秒自动转换)
指示灯                       输出及电源:红色LED,稳定操作:绿色LED
控制输出                    NPN或PNP:最高100mA(40V),剩余电压:最大1V
保护电路                    逆电流保护,过电流保护,过压保护
电源                           12至24VDC ±10%
消耗电流                    最大25mA
防护等级                     IP-66
环境光度                     白炽灯:最大5000lux,日光:最大20000lux
环境温度                      “-20至+55℃无冻结”
相对湿度                     35至85%,无凝结
外壳                             金属
重量                             75g(含2m连接器电缆)

接线方式:
棕色线----10~24 VDC
蓝色线---- 0  VDC
黑色线----NPN输出
白色线----PNP输出

图片2

设定方法:
1.将光电传感器传感器对准被检测物体,按住按钮3秒后松开,指示灯快速闪烁6次,指示灯稳定后,即可在设定位置稳定检测被设定的物体。
2.两段检测型的检测的距离设定方法:将传感器对准被检测物体,先将被检测物体放置在近端,按住按钮3秒钟,松手,然后将被检测物体移到远端,按住按钮一秒钟松手,即可在近端和远端之间感应,其余区域都不感应。
3.常开常闭转换:按住按钮10~15秒后松开,指示灯快速闪烁6次,模式转换成功。

使用提示及建议:
1.请不要将强烈光线直射入传感器接受和发射镜面。
2.在使用过程中,若传感器接收和发射镜面上产生凝露或者沾染油污或灰尘,请用干净干燥且柔软的布料擦拭镜面,可以恢复正常工作。
3.若传感器工作在油污散发或者灰尘发扬的工作环境中,请保持传感器镜面清洁。
4.如果使用环境存在经常性的大幅度光线变化,或者高反光的物品较多,或者传感器对面会有人员或物料通过,建议在传感器的对面设置固定的遮光板,以保证可靠性。

产品保证
1.保质期:自本产品出货日期开始,保质期一年,由于产品质量问题引起的故障,一年之内免费换货。
2.非保修范围:产品性能与规格按照说明书定义,也只按照本说明书的规格与性能进行保修。对于客户使用不当或者规格型号不配套的问题,本公司可以给予技术支持并提供改善意见,但是不承诺予以无条件保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