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给伺服发送脉冲时,plc有怪声

楼主(2018-01-17):
我用永宏的plc给安川伺服发送脉冲,速度是这样设的

这时候电机会转但是很慢,plc有怪声,声音不下,像是电流声。伺服驱动器能检测到脉冲

但把速度改成1000以上是,plc会有脉冲信号发出,plc没了怪声,但是伺服电机不转了,驱动器也检测不到脉冲。

我用的是安川SGDV的驱动器,位置控制模式,集电极的接法。

除了/PULS和/SIGN要串电阻,我没串,其他都接的一样的,伺服电机也没问题,

我想请教各位大神,是不是没串电阻,导致电流过大造成的

网友A:
应该要串联一个电阻吧

网友B:
请参考说明书上的,根据PLC输出电压选择正确的电阻,并且串联,必须串联电阻

网友C:
是要串个电阻,

网友D:
讨厌这样的搭配,同品牌的PLC,对同品牌的伺服!

网友E:
PLC不会是继电器输出的吧。低频率时继电器通断的声音,电机转的慢。高频率时,继电器一直吸合,伺服不转。

网友F:
估计是继电器输出,发送脉冲要选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G:
把问题说详细些,大家才能给你好建议

网友G:
按说PLC驱动伺服电机,伺服电机出声才对,PLC不会出怪声的

网友H:
高手们,不要潜水了,出来···

网友I(2018-03-28):
好东西啊,就是没有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