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集板需要两个以太网接口,来实现多个AD采集板的手拉手连接

楼主(2018-01-18):
如标题,多个AD采集板,通过RJ45口手拉手连接起来,末端为PLC。请教在每个采集板上怎么实现两个以太网的RJ45的连接方法。AD采集板采用STM32F103做CPU。

网友A(2018-10-29):
这种连接方式是菊花链,EIO-1616L就实现了这种方式。

网友B(2019-08-08):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