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分类为什么不能选

楼主(2018-01-18):
怎么选择 没有提示信息 也不能输入

网友A:
楼主提到的问题,我们经过测试,只发现“在不选品牌的情况下,下面会提示【不能为空】的字样”。

判断应该是有浏览器兼容性问题,请楼主提供一下浏览器版本号,我们再看看是否是这个问题。

楼主:
360极速浏览器

楼主:
其他都可以选择 只有在用的品牌没法选择

网友B(2018-05-26):
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