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线方式是否正确

楼主(2018-01-18):
q求大师指点 这样接能不能达到应有的保护功能(漏电保护 连电保护)

网友A:
相当于四极漏电断路器,当两极漏电断路器用,看图上应该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四极漏电断路器,当两极漏电断路器用,看图上应该是这样

那这样用可以吗?

网友A:
可以使用的。零线接到N位置,火线接三个中任意一组端子,或三组端子都并接。

网友B:
漏电保护可以实现,短路保护就差点了,N以外的三相并起来用,电流达到跳闸时会远大于设定的短路电流。

网友B:
设备是单相电,建议下面分几路负载,加几个两相空开,上面的实现漏电保护,下面的空开实现短路保护。

网友C:
漏保使用场合是潮湿环境、有手持移动用电设备和插座,除此之外不要随意使用漏保,对供电可靠性有影响,特别是突然停电会造成一定损失的用电设备,不要采用漏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