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控制三菱伺服

楼主(2018-01-18):
西门子S71200怎么控制三菱MRJ4A伺服,伺服说明书上好像只能接收NPN型脉冲,s71200脉冲输出为PNP?

网友A:
这种脑残的配置还是不要使用啊!

还有西门子伺服V90系列也是垃圾:输出数字信号是低电平,西门子是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脑残的配置还是不要使用啊!还有西门子伺服V90系列...

。。。没办法啊,硬件已经采购了,请问有方案处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