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高低温试验箱的调试方法

楼主(2018-01-18):
    多数的设备在使用前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就是调试,调试是为了保障设备可以正常的运转工作,从而确保试验结果的准确性,达到客户的期望值。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试验的调试,而不同的设备也需要不同的调试方法,本次主要针对高低温试验箱进行分析。
    试验的所有运行程序都是在试验标准范围值内进行调试执行的,高低温试验箱在平衡状态中做出相互调节试验数据的操作,可更为准确的检测出后续所得试验结果。因为某些状况的出现可能会导致其试验不能够正常运行,损失会有多大是不可估量的。在做好所有准备的情况下保证试验的正常进行是最为关键的。
    需查看高低温试验箱扫描线是否处于水平状态,如不是的话则需要调节一下水平平衡旋转。其探头的阻抗匹配,从其探头在使用之前应当先对其阻抗匹配部分进行调节。在探头靠近示波器的一端有一个可调电容,从一些探头在靠近探针一端也是可具有可调电容。其用来调节示波器探头的阻抗匹配,如不匹配的话,所测量到的波形将会发生变形的状况。当我们测量较高压的时候,是可以利用其探头的X10档功能进行调节Y轴增益旋转使得波形的峰值处于1/2屏幕宽度左右。在调节扫描时间旋钮时,其使得波形能够显示2个周期左右的情况。对用其示波器看不到引脚上的波形话,可能是因为所使用的是探头X1档,将其较高的电压衰减后从而进入示波器。在X10档的输入阻抗比起X1档要高的多,所以在测试驱动能力较弱的信号波动时,将其探头达到X10档进行测量。
    对高低温试验箱的信号波档进行有关调试的时候,应当结合实际出发。在正确的方法中应是使用探头的X10档,不会发生其他问题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