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20ES2-EPing超时

楼主(2018-01-18):
手中有一台 DVP 20ES2-E ,带网口,连接到交换机,在用电脑ping 它的IP,为什么时不时会有通讯超时的情况?这要是跟上位机通讯,岂不是会出错?直接连电脑就没问题。如果我电脑通过交换机连接几十台DVP 20ES2-E ,效果会不会更差,有没有做过此类项目的朋友,麻烦分享下经验。

楼主:
好像跟交换机有关

楼主:
跟西门子的smart 200 对比了下,台达时不时有通讯超时,西门子没有,台达网口应该是不够稳定。

楼主:
这是我做的测试,左边台达,右边西门子

网友A:
  1. 和交换机有关

  2. 和网线有关

  3. 以太网一般丢包都是有一定概率的,一般丢包后会重发,所以只要不是实时系统应该问题都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