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ight2000脉冲切换工作问题

楼主(2018-01-18):
用康耐视in-sight2000 -130 传感器,  现在要通过IN0进行脉冲切换作业,用西门子1200写了个程序 进行试验,切换时有时好用有时不好用,怀疑是扫描周期的问题, 就把输出 点设成立即输出型,比之前能好些,但还是存在不好用的时候,而且发现作业代号越大,切换成功的几率越小。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A:
insight 2000 这个I/O切换作业确实不咋好用...如果可以 还是走profinet吧...

网友B(2018-03-11):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关注一下。。。

网友C(2018-04-24):
配的哪种IO模块

网友D(2018-06-26):
insight相机肯定可以,只是打光方案多试几次就OK.

楼主(2018-10-07):
引用 网友A:
insight 2000 这个I/O切换作业确实不咋好...

问题解决了, 与程序的扫描周期有关系, IO切换作业 对脉冲的时间长短要求还是挺高的 ,主程程序 的刷新速度不能满足, 要用定时中断程序来做才行。

网友E:
关于PLC切换IN-SIGHT2000作业,建议使用简易型代号。

网友F:
切换稳定性还是不错的,但是耗时长,建议还是网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