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左手定则如何做实验

楼主(2018-01-19):
各位师傅,左手定则如何做实验。 理解在一对磁极中间【这种磁极应该用哪一种】,放入一根导线【比如带一个3KW的电热管】,在通电瞬间这根导线真的会移动吗

网友A:
会动,通入足够大的电压直流电。最好用马蹄形磁铁(固定两磁极)将电热管用细线两头吊起放于两磁极的中间,两端接足够软的导线串接一个开关,通断开关电热管开始晃动幅度会越来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动,通入足够大的电压直流电。最好用马蹄形磁铁(固定两...

用DC24V的2个电磁阀线圈【能否替代2个磁极】

网友A:
单线圈不能,用线圈套铁芯可以,用两个产生相吸磁极固定住(S、N极),相距一定的距离,把电热管放于两磁极中间。即可实验。直流电机就是用的这个原理,电枢换向器通过两端电刷使转子线圈中的导线始终处于两磁极最强磁隙中带动转子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线圈不能,用线圈套铁芯可以,用两个产生相吸磁极固定住...

楼主:
这2个同样的继电器,正负极已经对调,为何不相互排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2个同样的继电器,正负极已经对调,为何不相互排斥

继电器的电磁线圈产生的磁场被导磁材料闭合(磁短路),对外不显现磁性(有漏磁),所以不排斥。

网友B:
早晨我发了回复,咋没了。只好又发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这2个同样的继电器,正负极...

你好,李工。用DC24如何能做出2个相互排斥的磁极,以用于左手定则,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受力会移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把继电器的动铁(衔铁)拆掉。

网友A:
照片上的不行。用螺栓8毫米以上套上线圈固定于马蹄形木板上,螺栓的大头相对做磁极通电能吸引距离,两磁极上下放置细线吊起电热管,就与1楼的方法,通电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上的不行。用螺栓8毫米以上套上线圈固定于马蹄形木板...

你好,线圈用那种,DC24V继电器线圈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

动触点已经拆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上的不行。用螺栓8毫米以上套上线圈固定于马蹄形木板...

你好2个这样的马蹄线圈行不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照片上的不行。用螺栓8...

引用 网友A:
照片上的不行。用螺栓8毫米以上套上线圈固定于马蹄形木板...

谢谢,已好。通电的导线用手拿着一直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