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meview为什么对输入数据进行处理

楼主(2018-01-19):
fameview运行数据库中定义变量时,有一个数据处理方式,为什么要进行处理,依据什么进行处理啊,希望高手大神们能给予解答

网友A:
数据转换而已。比如说模拟量值0-32000(字)对应工程值0~1m(浮点),可以在PLC程序上换算成工程量的浮点数值,然后在组态软件以浮点类型直接读取。也可以用组态软件用字的形势直接读取模拟量值,然后在电脑上处理成工程值。在上位机显示的结果都一样,但后者可以减轻PLC的工作量。其实大部分组态软件、人机界面都有类似功能。

网友B:
很好的机会 ,应该去好好学习一下呀

网友C:
不错,楼主解释的很详细,对新人非常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