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调节器的正反作用

楼主(2018-01-19):
第一,我们选择调节器(PID)的正反作用的目的是啥?

 目的是使调节器(PID)、调节阀、对象三个环节组合起来,能在控制系统中起负反馈作用。

 第二,一般步骤。 首先由操纵变量对被控变量的影响方向来确定对象的作用方向,然后由工艺安全条件来确定调节阀的气开、气关形式,最后由对象、调节阀、调节器(PID)三个环节组合后为“负”来确定调节器(PID)的正、反作用。

 第三,被控对象、调节阀、调节器(PID)的正、反作用方向各是怎样规定的?

1 被控对象的正、反作用方向的规定:当操纵变量增加时,被控变量也增加的对象属于“正作用”;反之,被控变量随着操作变量的增加而降低的对象属于放作用;

 2 调节阀的作用方向由它的气开、气关型式来确定。气开阀为正方向,气关阀为反方向;

 3 调节器(PID)的方向:如果将调节器(PID)的输入偏差信号定义为测量值减去给定值,那么当偏差增加时,其输出也增加的调节器(PID)称为“正作用”调节器(PID);反之,调节器(PID)输出信号随偏差的增加而减小的称为“反作用”调节器(PID)。

 第四,单回路控制系统中调节器(PID)的正反作用怎么选择?

先做两条规定:

 1 气开调节阀为+A,气关调节阀为-A; 2 调节阀开大,被调参数增加的为+B,减少的为-B; 则: A*B="+",调节器(PID)选反作用; A*B="—",调节器(PID)选正作用。

第五,而对于比较复杂的控制回路,调节器(PID)的正反作用有怎么选择呢?

 原则是:从里到外,从单回路到复杂回路。 就拿串级回路控制来说,先判断副回路调节器(PID)的正、反作用,然后再判断主回路调节器(PID)的正、反作用。 其它类型复杂控制回路调节器(PID)正、反作用的判断于此类似。

网友A:
学习学习,楼主有没有一些参数调节的经验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