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继电器编号

楼主(2018-01-19):
  各位下午好!我现在需要FX5U的继电器编号,例如:SM,S,C,T等一般用的,断电保持用,特殊用的有哪些。下载了手册,里面没有找到,请用过的大神帮帮忙,很是感谢!

网友A:
因为断电保持是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中,你可以自由的设置各种软元件的断电保持区域,如果你用过Q系列,这一点很好理解的。

楼主:
很是感谢您的解答,我想进一步问清楚,5U手册为何找不到像如图3U这样的详细解释和分配,是手册不完整还是5U和3U不同之处,亦或有没有详细说5U继电器和储存器分配的手册?再次感谢您的解答!

引用 网友A:
因为断电保持是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中,你可以自由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