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江吊车液压系统压力异常的快速诊断

楼主(2018-01-19):
  压力过低和压力过高是庐江吊车液压系统的典型故障。液压泵、控制阀和执行元件如有故障,都会使液压系统的压力出现异常。

  1.压力过低

  (1)庐江吊车根本无压力这说明系统中动力元件未提供压力油,应检查液压泵与油箱之间的所有零部件。首先检查吊车油箱中液压油是否充足,滤油器和输油管是否堵塞,再拆开液压泵出油口接头,查看是否能够输出液压油。如无油输出,则是液压泵安装或连接故障,可能是液压泵转向不对或进、出油口接反。

  (2)压力低于正常值此时应检查溢流阀,观察压力表读数变化,判断故障点。如果调整吊车溢流阀时,压力没有变化,说明故障在溢流阀。原因可能是:溢流阀的阀芯与阀座密封不良;阀座与座孔的密封件损坏;调压弹簧疲劳断裂;阀芯或其辅助球阀(或锥阀)卡滞在开口位置。

  如果主阀芯上的阻尼孔堵塞,液压油不能传递到主阀上腔和先导阀前腔,先导阀就失去了对主阀压力的调节作用,使主阀成为一个直动式溢流阀。此时主阀芯打开溢流,系统便不能建立起压力。

  如果液压泵输出流量显着减少,且压力达不到额定值,则可能小吊车液压泵有故障。此时应检查泵内零件是否损坏、卡滞,密封件、轴承是否损坏,各结合面是否密封不严。若液压泵内零件配合间隙超出技术规定,也会引起压力脉动使压力下降。即使是新液压泵有时也存在泵体铸造缩孔或砂眼,使吸油腔与压油腔串通,导致泵的输油压力达不到工作压力。

  此外,压力油管路中的控制阀由于污物堵塞等原因卡滞、控制阀有严重泄漏或管接头松脱以及液压缸内漏等,都会造成油压低于正常值。

  2.压力过高主要原因可能是吊车先导溢流阀有故障。当先导阀座上的阻尼孔堵塞时,压力油不能推动先导阀打开泄油,阀内无油液流动。此时主阀芯上、下油腔的压力相等,先导阀失去了对主阀压力的调节作用,在弹簧力的作用下主阀芯处于关闭状态,不能溢流,溢流阀的阀前压力随负载增加而上升,当液压缸或液压马达运动到终点时,外负载无限增加,系统压力达到最高。另外,溢流阀内密封件损坏以及主阀芯和锥阀芯磨损过大,会造成系统压力异常;弹簧变形或太软,也会使调节压力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