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施工的8个基本点、4个有效防止和12个要点你们知道吗?

楼主(2018-01-19):
  电工在装修过程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是继前期测量和墙体改造之后的第三个装修过程。

  文本标签:电路施工,装修百科,电路施工注意事项

  电工在装修过程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是继前期测量和墙体改造之后的第三个装修过程。电路施工的好坏不仅仅是电路的问题,还会影响后期的灯具,开关以及其他电器使用,严重的还会危害到安全问题。在施工时对细节的把握一定要准确。

深圳装修公司总结电路施工中的8个基本点、4个有效防止和12个要点
  以下是电路施工的8个基本点:

  1、电路施工对预计进行电路改造的线路进行弹线确认。

  2、弹线确认完后签水电确认单,预算出电路(强弱电)改造费用,客户签字确认。

  3、电路改造方案确认后用云石机沿线进行开槽。

  4、电路施工完毕后进行绝缘电阻值摇测记录。

  5、电路管线固定每隔40cm加一个卡子,弯头两侧100mm至150mm固定一个卡子。

  6、电路线头连接统一使用接线端子连接。

  7、吊顶内照明的灯头线必须使用阻燃软管。

  8、所有外露线头统一使用电线保护帽进行保护以防触电。

深圳装修公司总结电路施工中的8个基本点、4个有效防止和12个要点
  一、4F的解释(4个有效防止):

  1、开槽浅,有效防止切断钢筋家装工程电路施工属二次改造工程,电路施工中应尽可能减少对建筑主体结构的破坏,阔达专有的单管单线制配管敷设施工工艺,由于单管管径小,各项线路并列敷设,墙面开槽浅,有效防止切断墙体主体结构钢筋的风险,解决了业内家装电路改造中最大的难题,同时也解决了护套线直埋,很难抽线、换线的难题。

深圳装修公司总结电路施工中的8个基本点、4个有效防止和12个要点
  2、单管单线制施工工艺,每管只穿一根导线,有效防止管内导线间短路,并有效避免管线内导线有结头、扭曲或死结的情况发生。

  3、管线同色识别,防止相线接驳错误;阔达研制专有的PVC阻燃线管,其线管红色为相线,蓝色为零线,黄色为地线,白色为开关回路支线。管线同色识别有效防止接驳错误。

深圳装修公司总结电路施工中的8个基本点、4个有效防止和12个要点
  二、创新型的施工工艺:

  电路施工改造4F级单管单线制敷设工艺,是电路改造中的高级施工工艺和最新施工方法。

  三、节约型的施工工艺:

  由于单管单线制敷设工艺不论是PVC阻燃管还是镀锌线管,其口径小,管径细,可节省原材料,造价低,价格更合理。

深圳装修公司总结电路施工中的8个基本点、4个有效防止和12个要点
  四、直观效果好:

  有利于消费者直接检查,由于4F级单管单线制敷设工艺的线管本身具备顔色识别功能,便于消费者直接检查,同时阔达专有技术研制蓝色PVC阻燃线盒、分线盒的各项支线出口分别配有各项线路固封标识,分别以“+”、“-”“=”“G”标识表示相线、零线、地线、开关回路支线,有益于今后电线线路的检修、维修。

深圳装修公司总结电路施工中的8个基本点、4个有效防止和12个要点
  附(电路施工要点):

  设计布线时,执行强电走上,弱电在下,各进其管,严禁强弱同管,要求:横平竖直,避免交叉,美观实用的原则。

  开槽深度应一致,一般是PVC管16、20,预埋保护层不少于10MM。

  电源线配线时,所用导线截面积应满足用电设备的最大输出功率。一般情况,照明1.5平方,空调挂机及插座2.5平方,柜机4.0平方,进户线10.0平方。

  暗线敷设必须配阻燃PVC管。插座用SG20管,照明用SG16管。当管线长度超过15m或有两个直角弯时,应增设拉线盒。天棚上的灯具位设拉线盒固定。

  PVC管应用管卡固定。PVC管接头均用配套接头,用PVC胶水粘牢,弯头均用弹簧弯曲。暗盒,拉线盒与PVC管用锣接固定。

  PVC管安装好后,统一穿电线,同一回路电线应穿入同一根管内,但管内总根数不应超过8根,电线总截面积(包括绝缘外皮)不应超过管内截面积的40%。

  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

  电源线及插座与电视线及插座的水平间距不应小于500mm。

  安装高度小于2.4米的灯具金属外壳必须做保护接地,卫生间一定要选用防水插座。

  电线与暖气、热水、煤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mm,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mm。 穿入配管导线的接头应设在接线盒内,线头要留有余量150MM,接头搭接应牢固,绝缘带包缠应均匀紧密。

  安装电源插座时,面向插座的左侧应接零线(N),右侧应接相线(L),中间上方应接保护地线(PE)。保护地线为2.5平方的双色软线。

  当吊灯自重在3kg及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连接开关、螺口灯具导线时,相线应先接开关,开关引出的相线应接在灯中心的端子上,零线应接在螺纹的端于上。

  导线间和导线对地间电阻必须大于0.5M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