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GX-WORK2S时,总出现问题

楼主(2018-01-20):
安装GX-work2时,总弹出需要安装环境,可是我已经安装了GX-Developer里面的EnvMUL里面的文件了。我的系统是Windows 7  32位的纯净旗舰版的,软件也是官网下载的啊,这该怎么办,求助

网友A:
官网下载GX WORKS2版本1.555D,你的估计版本太低吧!

因为GX WORKS2我从没有遇到要安装环境的问题

网友B:
你的电脑系统有问题吧,你的是win7旗舰版还是家庭版

网友C:
先把旧的卸载了,然后用360或者金山,清下垃圾和注册表。然后重启,开机后进去看看C盘三菱PLC的程序还有没有,有的话,手动删除,然后重新安装。

网友D:
可能是下载360了 吧

网友A:
如果楼主用了360,那个恭喜你:重做系统且不得有360这个狗屁玩意,这个狗屎会搞死大多数工控软件

网友E:
电脑裸奔状态安装就省心多了

网友F:
换个版本试试

楼主:
换了没用,我都直接装XP的系统了,这次能装上但是,无法新建工程文件,说存储空间不够什么,重装软件也没用

楼主:
Win 7旗舰版的,用云骑士装机重装的

网友G:
直接装gx-works3试试,没遇到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下载GX WORKS2版本1.555D,你的估计版...

我下载的就是1.555D的版本

网友H:
先把硬盘格式化一下,再重新装系统,,,之后就会好,,里面有旧的注册过的文件

网友I:
重装电脑系统,重新安装软件

网友J(2018-03-28):
我的是win10,安装完成后无法使用,最后重新装的系统,一切OK

网友K:
好东西啊,就是没有积分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官网下载GX WORKS2版本1.555D,你的估计版...

网友M(2021-07-09):
我的有的项目可以打开,有的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