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购较合适的压力变送器?

楼主(2018-01-20):
如何选购较合适的压力变送器?

    第一,接液材质。

    我们要考虑的是压力变送器所测量的介质,一般的压力变送器的接触介质部分的材质采用的是316不锈钢,如果你的介质对316不锈钢没有腐蚀性,那么基本上所有的压力变送器都适合你对介质压力的测量。

    如果你的介质对316不锈钢有腐蚀性,那么我们就要采用化学密封,这样不但起到可以测量介质的压力,也可以有效的阻止介质与压力变送器的接液部分的接触,从而起到保护压力变送器,延长了压力变送器的寿面。

    第二,压力变送器精度等级。

    每一种电子式的测量计都会有精度误差的,但是由于各个国家所标的精度等级是不一样的,比如,中国和美国等国家标的精度是传感器在线性度较好的部分,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测量范围的10%到90%之间的精度;而欧洲标的精度则是线性度较不好的部分,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测量反的0到10%以及90%到100%之间的精度.如欧洲标的精度为1%,则在中国标的精度就为0.5%,上海精塔仪器仪表有限公司自行研制的压力变送器精度等级为0.2级。压力变送器请选购精塔产品。

    第三,量程范围。

    一般传感器测量的较大范围为传感器的满量程70%是较好的,也就是现在要测量70bar的压力,我们选压力变送器的量程应该选100bar.压力变送器请选购精塔产品。

    第四,输出信号。

    目前由于各种采集的需要,现在市场上压力变送器的输出信号有很多种,主要4~20mA,0~20mA,0~10V,0~5V等等,但是比较常用的是4~20mA和0~10V两种,在我上面举的这些输出信号中,只有4~20mA为两线制(我们所说的输出为几线制不包含接地或屏蔽线),其他的均为三线制。

    第五,介质温度。

    由于压力变送器的信号是通过电子线路部分转换的,所以一般情况下,压力变送器的测量介质温度为-30到+100度,如果温度过高,我们一般采用的是冷凝弯来冷却介质,这样相对让厂家特地为你生产一个耐高温的压力变送器的成本会降低很多。

    第六,测量介质。

    一般我们测量的是相对比较清洁的流体,我们就直接采用标准的压力变送器就可以了,如果你所测量的介质是易结晶的或粘稠的,我们一般采用的是外置膜片的或和化学密封共同使用,这样会有效的阻止介质堵住压力测量孔。

    第七,其他。

    我们确定上面的五个参数之后还要确认你的压力变送器的过程连接接口以及压力变送器的供电电压;如果在特殊的场合下使用还要考虑防爆以及防护等级。

网友A:
压力变送器啥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