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线圈烧

楼主(2018-01-20):
电磁接触器动铁芯被卡住,为何发热很快导致烧线圈

楼主:
实测把一个电磁阀线圈和铁芯分开,线圈电流变大。

网友A:
铁芯卡住 是很容易烧线圈 的。

网友B:
空气的导磁率比铁芯小很多,在铁芯没有吸进线圈时,线圈阻抗很小,所以电流大,长时间会烧毁线圈。

网友C:
接触器铁芯卡住交流的会烧,直流电线圈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触器铁芯卡住交流的会烧,直流电线圈不会。

直流的铁芯没吸进线圈,,线圈阻抗不也是很小【只不过比同电压的要大】,不会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接触器铁芯卡住交流的会...

直流电磁铁有无铁芯电阻不变,不是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欣欣向荣-...

交流线圈的阻抗是咋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电阻+电抗=阻抗  不是代数和。

楼主:
对: 李纯绪 回复内容:对: 运动天使  回复内容:对: 李纯绪  ... 内容的回复!百度说还有相位角度,好深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也没什么深奥,不叫代数和而是复数和。高中数学的复数计算也就是电工原理相位角、感抗、容抗在交流电路中的计算。最初的基础计算方法初中三角函数式的计算。这些计算在初高中数学中是比较难搞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