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卡的版本不能通用吗

楼主(2018-01-21):
各位达人,公司有一台机器的1842卡坏了,版本是DMC-1842 REV H,现在买了一张1842新卡,版本是DMC-1842 REV K,装上去清除程序的时候会报警,烧参数的时候会报警,求助!!是由于什么原因呢?怎么才能解决?

楼主:
自己顶上去

网友A:
您这个都是在用galil的调试程序,不应该存在固件版本不兼容的情况。就您截屏的这个现象,也不能完全排除是pc的问题,如果更换pc还是这个样子的话,个人建议是返回给供应商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