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FPORC32T实现步进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8-01-21):
用松下PLC FPOR-C32T实现三轴步进电机正反转,但是在PLC上只实现一个方向转,反转实现不了。

F168指令在FOPR-C32T PLC中不支持,用F171,F172指令只能实现一个方向转,反转实现不了,

驱动器上方向接线与脉冲接线一样。要怎么接线或者用什么指令才能实现用PLC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你是用CW/CCW方式还是PULSE/SIGN方式,对应的就是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接线方式,然后F171上的指令代码也要一致才能使电机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你是用CW/CCW方式还是PULSE/SI...

CW/CCW方式还是PULSE/SIGN方式,这两种接线有什么区别?

用共阳极的方式连接驱动器脉冲和方向正极,负极分别连接松下PLCY0,Y1。

这样的接线方法有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