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伺服原点问题请教

楼主(2018-01-21):
现使用A2伺服PR模式,设置完成,使用也正常。原点使用正转找Z模式,每次找好原点,运行正常,但是

关电后重开,原点就变了,又要重新找原点,是为什么?要怎么会设置才能让断电后重工,原点位置不变?

或者是不是我电机不对?

网友A:
如果希望重新上电后不需要回原点,必须用绝对型编码器!

另外,楼主採用"正转找Z"回原点,这种方式只适合机构与马达直连的情况.

若马达有经过减速机,丝杆,皮带...等传动则不适合!

网友B(2018-02-23):
相对编码器是要每次回的

网友C(2018-07-02):
增量编码器 必须重新找的

网友D:
断电后位置会丢失,肯定要重新找原点,要想不重新找原点,需要使用绝对值型伺服系统

网友E(2018-08-26):
你用的电机不对了。

不要想了。换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希望重新上电后不需要回原点,必须用绝对型编码器!另...

谁说的?你做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如果希望重新上电后不需要回原...

因为"正转找Z"回原点不会参考DI.ORGP(就是近点DOG)

由于电机一转就有一个Z,若机构不与电机直连

回完原点只有电机出轴位置一样,不能保证机械位置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如果...

你是否尝试过想过先走一个(那个叫啥?)然后插断做这个回零,这样就可以避开很多个Z相了。

我没说明白,你明白了我想说什么吗?

网友F:
非常感谢 感谢 感谢 感谢

网友F:
好资料,下载下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