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伺服的干扰问题

楼主(2018-01-21):
公司有一个大功率伺服电机的控制,PLC用的欧姆龙NX1P2-1040,伺服用的55Kw的意大利品牌.在电机上使能后,PLC的输入点会自动调,明明没有按急停或者停止按钮,PLC也会检测到一些错误的输入信号,导致设备无法上时间稳定运行.输出按钮灯也会在电机使能的时候闪烁辉光,尤其是电机停止的一瞬间,蜂鸣器有杂音.这些输出点都是没有给输出但是电平很不稳定.模拟量就更不用提了,本人用的AD单元0~4000分辨率,电机使能的时候可以最大跳动范围500左右.

经过一些排查和实验,做了一下改动,但是感觉还是很不靠谱,想问有没有大神给干扰方面提供些建议

改动1:驱动器和PLC的24V供电用两个开关电源,让他们完全隔离,效果好像稳定了些,但是还是会跳,只是概率很低了.

改动2:模拟量改用[屏蔽线],屏蔽层双头接地,但是依然存在40+左右的模拟浪跳动,目前只有靠程序在电机使能的时候补偿来临时解决

改动3:尝试将靠近电机侧的24V和0V电源也用单独的屏蔽线拉过去,看下效果,这个目前还没尝试

又没有检测干扰的仪表,或者相关书籍和相关电气元件可以提高设备干扰能力的,最好有大神直接传授神功,感激不尽

楼主:
还有一个,以前也是用这个伺服,但是PLC用的不是NX系列,用的是NJ的就没有这个问题,NX现在还用了一个临时解决方案,就是不用他的内置IO,单独加了一个ID模块后使用ID模块上的输入点,设备也可以稳定运行,但是这样就造成浪费了,所以想从根本上解决,其实也不确定是不是干扰问题,出现问题的时候,查线路查了很久,吧强弱电分开走线效果也不是很好.线缆从电柜引出10m长才到电机和控制面板侧.

网友(2019-03-11):
55KW的驱动器最少要与PLC等隔离150以上,就是PLC远离驱动器,能起到有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