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LC变频器调速

楼主(2018-01-22):
新人,以前一直用的开关量来控制,求教一下用模拟量来控制的话输入的转速要经过什么运算或者什么方式来输出0-10v或者5v的电压电流信号,能给个思路吗,最近一直在学习,就是不明白怎么运算的。

网友A:
好好看一下模拟量模块的说明。数量字转化模拟量范围。像S7-200的PLC模拟量对应关系0-32000对应0-10V或其它等等。

网友B:
电位器可以用来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看一下模拟量模块的说明。数量字转化模拟量范围。像S...

您好,这个需要经过运算来实现吗,还是内部功能有对应的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可以用来调速

PLC不可以直接用模拟量来控制吗?需要电位器吗?

网友C:
将减速距离变成模拟量控制模拟量输出接入变频器,可以做到变频器完全柔性变速停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糊涂  好好看一下模拟量模块的说明。数...

不需要自己算,PLC模拟模块自己处理。

网友E:
先看看模拟量模块的详细说明,接线,再结合实例,你才会明白怎样调速。

网友F:
PLC里有模拟量输出的分辨率,比如欧姆龙的可以设置为0-6000,即将一个值传送到一个寄存器区,即可得到想要的电压。例如:在PLC里设置分辨率是6000.传送一个值(3000)到模拟量输出寄存器区,则模拟量输出一个5V的电压到变频器,变频器的速度就是25HZ。大体就是这个意思,不知道能明白不。qq254489112

网友G:
建议看看顾美的PLC和屏一体机的视频培训教材,那样会比较容易理解

网友H:
看一下PLC的说明书

网友B:
看一看台达101例,里面有这方面的介绍

网友I:
模拟量比通讯好弄,按照说明书慢慢试,你没问题的。加油

网友J:
我一般都是用PID做,手自动调节,vw102可以直接传送到AO输出点,就可以输出4~20mA的信号了

网友K:
可以直接由PLC输出模拟量来控制。

网友L:
最简单的是按比例换算,比如0-50Hz对应plc的0-27648,看你用什么PLC,一般都有现成的指令库可以直接调用,比如博图中scale_x指令。

另外不必外加模拟量模块,直接用modbus通讯即可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电位器可以用来调速 内容的回...

西门子的200为例,需要设置模拟量对应寄存器,有专门的块来做模拟量输出

网友M:
以西门子S7-200 smart为例,你的PID模块的输出是一个0~27648的数值,你通过转换把数值给AO模块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N:
西门子模拟量给定是一个范围值,0~27648对应0~10V信号,你在程序里做个百分比计算

网友N:
同样,电流信号就是4~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