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求助!!

楼主(2018-01-22):
题目是:触摸屏在锂电池充电中的应用

该如何下手丶手头没有硬件丶只做仿真丶谢谢

网友A:
任意找一款带仿真的触摸屏组态软件,用中间变量或内部变量,做一个充电电压显示,电池当前电压显示,再做一个充电开始按钮,一个充电停止按钮。另外可以做一点充电的动画。建议用昆仑通态的,国货好用,动画流畅。

网友B(2018-02-24):
使用三菱的GT designer3,可以创建模拟。另外锂电池的充电具体应用,不知要求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