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内部继电器掉电保持问题

楼主(2018-01-22):
松下PLC内部继电器掉电保持问题,

是不是内部继电器0~512区间内设置的才能保持,我用了R2000掉电就自动复位了

网友A:
如果不该设置的话,应该是504-5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该设置的话,应该是504-512

大于512都不保持?

网友A:
看手册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