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中既有三相电机,又有单相电机。求帮助

楼主(2018-01-22):
控制系统中既有三相380V电机,也有单相220V电机,三相电机电流很小,1A左右;单相电机电流却很大,大概10A。这种情况我是不是要加个变压器先把380V转为220V  再给单相电机供电,以防止出现三相不平衡的情况啊,请高手帮助下。

求助总说我积分不足啊,其实积分有很多啊。。。。

网友A:
这种情况基本上都能碰到,,,其实在供电比较稳定的公司是不需要加变压器的,,,一般来说380V---220V是用2相380V供电的,,,结果是两相不平衡,,,因为电网会自动对3相进行调节。。。。但是你一定要求平衡的话,,,需要买一台3相干式变压器,,3相380V输入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