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CCLIEF三菱CC-LinkIE现场网络系统的配置

楼主(2018-01-22):
1、传送线路形式
  通过以太网电缆进行星形连接、线形连接或环形连接。
  1个网络上可以混合星形连接与线形连接。环形连接不可以与星形连接或线形连接混合在一起。

 1)、星形连接
   通过交换集线器和以太网电缆将各模块连接为星形。通过连接为星形,可以简单地添加从站。*1
   在一部分从站中发生异常的情况下,可以仅在正常的站中继续进行数据链接。
 2)、线形连接
   通过以太网电缆将模块之间连接为线形。可以不使用交换集线器进行连接。*1
   在一部分从站中发生异常的情况下,发生了异常的站以后将解除连接。
 3)、环形连接
   通过以太网电缆将模块之间连接为环形。可以不使用交换集线器进行连接。*1
   在一部分从站中发生异常的情况下,可以仅在正常的站中继续进行数据链接。
 *1 应1个站1个站地进行从站的添加或拆卸。如果同时添加或拆卸2个站以上,由于在全部站中进行网络的再连接处理,有可能会导致瞬间全部站异常。

2、站号及连接位置
 模块不需要按照站号顺序进行连接。

3、级联连接
  级联连接最多可连接20段。

4、注意事项
 1)、从站(包括副主站)的添加
   请勿连接121台以上的从站(包括副主站)。如果在连接了120台从站(包括副主站)的状态下进行添加,将变为全部站异常,无法进行数据链接。
 2)、禁止连接配置(不正确的环形连接)
   进行环形连接的情况下,请勿使用交换集线器。
 3)、关于环形连接
   进行环形连接的情况下,请通过主站的参数设置将传送线路形式置为“环形连接”。
 4)、实施电缆的插拔及电源OFF与电源ON的情况下
   如果进行下述操作,有可能在全部站中进行网络的再连接处理。此时,由于瞬间变为全部站数据链接异常,在连接的从站中有可能输出变为OFF。
   网络配置       操作
   星形连接      . 从站或交换集线器的电源OFF与电源ON
                         . 交换集线器上连接的以太网电缆的插拔
                         . 将以太网电缆的连接目标更改为其他从站或交换集线器
                         . 10台以上解除连接或系统从站一半以上解除连接
                         . 在添加从站时,更改传送线路形式

   线形连接、    . 将2台以上的站同时电源OFF或电源ON
   环形连接       . 同时插拔2台以上站的以太网电缆(在数据链接异常站恢复时,将变为全部站数据链接异常)
                          . 10台以上解除连接或系统从站一半以上解除连接
                           . 在添加从站时,更改传送线路形式

 5)、关于连接站的站号
   站号应避免重复。如果发生站号重复,有可能停止数据链接。

 关于连接到同一网络上的设备,请勿进行下述连接,网络的全部站有可能解除连接。
 . 请勿在CC-Link IE现场网络中连接CC-Link IE现场网络以外的设备。连接的情况下,该设备有可能无法正常通信。
 . 在CC-Link IE现场网络中使用的交换集线器(对应1Gbps)上,请勿连接100M/10M设备以及不支持CC-Link IE现场网络的1Gbps设备。连接的情况下,主站会检测出全部站异常,数据链接有可能停止。

网友A:
学习中,收藏中,希望是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