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屏调亮度的问题

楼主(2018-01-23):
TK6071IQ维纶屏在设置里面调亮度,调低以后重启和黑屏一样,怎样调回来。只在启动时进度条能看见。进度条消失后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求帮助,谢谢!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吧

网友B:
这个现象建议你还是送修吧,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C:
联系一下售后服务,看看他们怎么说吧

网友D:
后面的开关记得可以恢复出厂设置,不知道会不会清除程序。

楼主:
我联系售后了,他们说需返厂修理。谢谢大家!

网友E:
屏幕坏了,需要维修

网友F:
淘宝上买配件换

网友G:
先导出程序,然后恢复出厂

网友H(2018-06-13):
继续技术学习中,不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