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玛德数控:数控设备故障检测十大方法和故障排除的三大措施(1)

楼主(2018-01-23):
森玛德数控:数控设备故障检测十大方法和故障排除的三大措施(1)

  一、故障检测十大方法

  1、目测诊断法

  这是一种最基本的方法。维修人员通过对故障发生时的各种光、声、味等异常现象的观察以及认真察看系统的每一处,往往可将故障范围缩小到一个模块或一块印刷线路板。这要求维修人员具有丰富的实际经验,要有多学科的较宽的知识和综合判断的能力。

  2、自诊断功能法

  现代的数控系统虽然尚未达到智能化很高的程度,但已经具备了较强的自诊断功能。能随时监视数控系统的硬件和软件的工作状况。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在CRT上报警信息或用发光二极管批示出故障的大致起因。利用自诊断功能,也能显示出系统与主机之间接口信号的状态,从而判断出故障发生在机械部分还是数控系统部分,并批示出故障的大致部位。这个方法是当前维修时最有效的一种方法。

高速石墨加工中心机

  3、功能程序测试法

  所谓功能程序测试法就是将数控系统的常用功能和特殊功能,如直线定位、圆弧插补、螺纹切削、固定循环、用户宏程序等用手工编程或自动编程方法,编制成一个功能程序测试纸带,通过纸带阅读机送入数控系统中,然后启动数控系统使之进行运行,藉以检查机床执行这些功能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进而判断出故障发生的可能起因。本方法对于长期闲置的数控机床第一次开机时的检查以及机床加工造成废品但又无报警的情况下,一时难以确定是编程错误或是操作错误,还是机床故障时的判断是一较好的方法。

  4、交换法

  这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方法,也是现场判断时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所谓交换法就是在分析出故障大致起因的情况下,维修人员可以利用备用的印刷线路板、模板,集成电路芯片或元器件替换有疑点的部分,从而把故障范围缩小到印刷线路板或芯片一级。它实际上也是在验证分析的正确性。

在备板交换之前,应仔细检查备板是否完好,并应检查备板的状态应与原板状态完全一致。这包括检查板上的选择开关,短路棒的设定位置以及电位器的位置。在置换CNC装置的存储器板时,往往还需要对系统作存储器的初始化操作(如日本FANUC公司的FS—6系统用的磁泡存储器就需要进行这项工作),重新设定各种数控数据,否则系统仍将不能正常地工作。

又如更换FANUC公司的7系统的存储器板之后,需重新输入参数,并对存储器区进行分配操作。缺少了后一步,一旦零件程序输入,将产生60号报警(存储器容量不够)。有的CNC系统在更换了主板之后,带需进行一些特定的操作。如FNUC公司在FS—10系统,必须按一定的操作步骤,先输入90009031号选择参数,然后才能输入0000号至8010号的系统参数和PC参数。总之,一定要严格地按照有关系统的操作、维修说明书的要求进行操作。

  5、转移法

  所谓转移法就是将CNC系统中具有相同功能的二块印刷线路板、模块、集成电路芯片或元器件互相交换,观察故障现象是否随之转移。藉此,可迅速确定系统的故障部位。这个方法实际上就是交换法的一种。因此,有关注意事项同交换法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