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切割机使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8-01-23):
  数控切割机是一种机电一体化的切割机,其工作原理就是用数字程序控制驱动机床运动,随着机床运动时,随机配置的切割机具对物体进行切割。因此作为一种数控设备,如果在生产当中的合理使用数控切割机,就会发挥出最佳的使用效能。
   一、数控切割机的使用环境
   为提高数控切割机的使用寿命,一般要求要避免阳光的直接照射和其他热辐射,当然材料切割当中产生的热量在控制柜等关键部位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加以隔离,比如加装隔热板;要避免太潮湿、粉尘过多或有腐蚀气体的场所。腐蚀气体易使电子元件受到腐蚀变质,造成接触不良或元件间短路,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所以在数控切割工作现场应该加装大流量通风排烟装置;数控切割机要远离振动大的设备,如冲床、锻压设备等。因为这些设备运行时的振动对数控系统和精密机械传动机构都会造成很坏的影响。
   二、对数控切割机电源的要求
   为了避免电源波动幅度大(大于±10%)和周围大功率设备启动造成的瞬间干扰信号等影响,在设计数控切割机的供电系统时应尽量做到:采用专线供电,如从低压配电室分一路单独的三相四线制电源箱供数控切割机使用,并安装三相交流高精度稳压电源;在控制柜的主电路中采用隔离变压器和三相滤波器;电源始端要有良好的接地;进入数控切割机的三相电源应采用三相五线制,中线(N)与接地(PE)严格分开;合理布局控制柜内的电气元件,交直流电线的敷设要相互隔离(大于100mm),并采用屏蔽电缆敷设。这些措施都可减少供电质量的影响和电气干扰。
   三、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操作规程是保证数控切割机安全运行的重要措施之一,操作者一定要按操作规程操作,这样既可以保证操作人员的安全也能最大限度地保护设备的安全。当数控切割机发生故障时,操作者要注意保留现场,特别要注意数控系统的报警提示,并向维修人员如实说明出现故障前后的操作情况,以利于分析、诊断出故障的原因,及时排除。
   四、数控切割机的存放
   数控切割机不宜长期封存不用,购买数控切割机以后要充分利用,尤其是投入使用后的第一年。在其早期故障期使容易出故障的薄弱环节尽早暴露,得以在数控切割机保修期内尽快排除,这也是数控切割机用户减少使用风险的方法。在没有加工任务时,数控切割机也要定期通电,最好是每周通电1-2次,每次空运行1小时左右,以利用机床本身的发热量来降低机内尤其是控制柜内的湿度,使电子元件不致受潮,同时也能及时发现有无电池报警发生,以防止系统软件、系统参数的丢失。
   五、数控机床的维护保养
   数控切割机种类很多,按照切割类型可分为数控火焰切割机、数控等离子切割机、数控高压水射流切割机、数控激光切割机等。
   数控切割机从机械结构形式分为以下几种:龙门式数控切割机、悬臂式数控切割机、便携式数控切割机、台式数控切割机、数控相贯线切割机、机器人切割机等。各类数控切割机因其功能,结构及系统的不同,各具不同的特性。对其维护保养的内容和规则也各有其特色,具体应根据其切割工具种类、型号及实际使用情况,并参照数控切割机使用说明书要求,制订和建立必要的定期、定级保养制度。 下面是一些常见、通用的日常维护保养要点。
   1.电气数控系统的维护
    ⑴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和日常维护制度。
    ⑵应尽量减少开数控柜和强电柜的门的次数和时间 :在切割下料车间的空气中一般都会有油雾、灰尘甚至金属粉尘,一旦它们落在数控系统内的电路板或电子器件上,容易引起元器件间绝缘电阻下降,甚至导致元器件及电路板损坏。有的用户在夏天为了使数控系统能超负荷长期工作,采取打开数控柜的门来散热,这是一种极不可取的方法,其最终将导致数控系统的加速损坏。
    ⑶定时清扫数控柜的散热通风系统:应该检查数控柜上的各个冷却风扇工作是否正常。每半年或每季度检查一次风道过滤器是否有堵塞现象,若过滤网上灰尘积聚过多,不及时清理,会引起数控柜内温度过高。
    ⑷数控系统的输入/输出装置的定期维护:定期检查维护数控系统的键盘、轨迹球、软驱、光驱、U口、网口,以及数控系统的I/O板的接口,以保证数控系统正常运行。
    ⑸直流电动机电刷的定期检查和更换:在数控切割机的机械驱动中直流电机运用很多。直流电动机电刷的过渡磨损,会影响电动机的性能,甚至造成电动机损坏。为此,应对电动机电刷进行定期检查和更换。对数控切割机的滑座升降机构等,应每年检查一次。
    ⑹定期更换存储用电池 :大多数数控系统内对CMOSRAM存储器件设有可充电电池维护电路,以保证系统不通电期间能保持其存储器的内容。在一般情况下,即使尚未失效,也应每年更换一次,以确保系统正常工作。电池的更换应在数控系统供电状态下进行,以防更换时RAM内信息丢失。
    ⑺备用电路板的维护 :在购买数控切割机往往要采购备用的电路板以备不时之需,比如数控系统I/O板、滑座升降驱动板、自动点火线路板等。备用的印刷电路板长期不用时,应定期装到数控系统中通电运行一段时间,以防损坏。
    ⑻ X轴、Y轴行程开关的维护:X轴、Y轴行程开关是控制数控切割机工作区域的电气限位。如果行程开关失灵,会导致数控切割机的各轴运动出现机械卡死、抱死现象。应该每个月都要检查行程开关在数控系统输入口的信号点动作是否正常,检查时用手扳动行程开关的摆臂机构,数控系统输入口的信号点对应有数值“1,0”的变化。
   2.机械部件的维护
    ⑴大车、小车(X轴、Y轴)传动机构的维护 :定期调整X轴、Y轴驱动齿轮箱输出齿轮和轨道齿条啮合的松紧程度,防止因啮合过松造成传动间隙过大X轴、Y轴运行抖动现象和啮合过紧造成的X轴、Y轴齿轮齿条磨损严重的现象;检查X轴、Y轴驱动齿轮箱润滑情况,及时补充润滑油或润滑脂。
    ⑵滚珠丝杠螺纹副的维护:定期检查、调整丝杠螺纹副的轴向间隙,保证反向传动精度和轴向刚度;定期检查丝杠与床身的连接是否有松动;丝杠防护装置有损坏要及时更换,以防灰尘或切屑进入。
    ⑶气路系统的维护:定期检查气路系统的压力表、高压软管、气路电磁阀、火焰割炬等关键部位。严禁气路系统管路受力变形、扭曲、鼓包、裂纹,一旦出现这些情况要立即更换整条高压软管;气路压力表的工作要正常,能及时反映气压的变化;气路电磁阀和火焰割炬都应该密封良好没有气体泄漏,若有,应采用生料带加密封胶的方法重新配管。
    ⑷切割机具气压系统的维护:定期对等离子电源、激光发生器、高压水射流主机等水压、气压系统的过滤器或分滤网进行清洗或更换;定期对气压系统油水分离器三联件放水;
   3.数控切割机机械精度的维护
   定期进行数控切割机垂直度和导轨平行度、机械精度检查并校正。机械精度的校正方法有软硬两种。其软方法主要是通过系统参数补偿,如丝杠反向间隙补偿、各坐标定位精度定点补偿、机床回参考点位置校正等;硬方法一般要在数控切割机的横梁和端梁的连接松开,人工进行反方向的推移,来修正垂直度。并用画综合检测图形方法进行检验。导轨的平行度则每三个月用专用仪器检测一次。
   为了充分发挥数控切割机的生产效率高的优点创造出更多的经济效益,我们一定要重视维修保养工作,创造出良好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