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添加FX3U模块

楼主(2018-01-23):
在使用GX Wworks3模块组态时,添加FX5-CNV-BUS转换模块后想添加一个FX3U-1PG,但是找不到该模块,硬件手册中明明表示可以在FX5U的CPU中使用该模块。。求助专业的老师们怎么添加这个模块,万分感激。。

PS:很少使用三菱的PLC,有什么小白的地方不要见怪哈,谢谢

网友A:
1、FX3U-1PG可以在FX5中使用,但是无法通过组态来设置参数,需要使用编程方式写入参数。

2、如果你介意在组态中看不到FX3U-1PG,你可以像这样画一个框输入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FX3U-1PG可以在FX5中使用,但是无法通过组态来设置参数,需要使用编程方式写入参数。2、如果你介意在组态中看不到FX3U-1PG,你可以像这样画一个框输入型号。

非常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