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和麦格米特焊机通讯问题

楼主(2018-01-23):
KUKA机器人和麦格米特焊机通讯,硬线已经接好了,是走的焊机的模拟口,这个怎么和机器人通讯,有大神指导我一下吧

网友A:
通讯的话就是在机器人上进行配置模拟量信号,然后在弧焊包中进行调用配置模拟量

网友B:
用PLC模拟量模块做库卡从站,我去年才做一个,用库卡C2的机器人和麦格米特CM500AR的焊机

网友C:
学习了,感些各位

网友D:
麦格米特的焊机没有用过呢

网友E(2019-04-11):
引用 网友B:
用PLC模拟量模块做库卡从站,我去年才做一个,用库卡C...

大神,我最近正在配置一个C2的库卡机器人通过WAGO模块转的一个从站,一直没有配好,能否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