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数控等离子切割机的改造与维修

楼主(2018-01-23):
  数控等离子切割技术的发展对于国家工业水平的提高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从当前形势来看,我国的数控等离子切割机普及范围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很多加工作业依然是以手工方式进行,这样也就是使得加工作业的效率较为低下,并且也给工作人员带来了较大的体力负担,同时也带来了较大的资源浪费。近几年来我国的数控等离子切割技术有了较大的突破,数控等离子切割机的整体质量较以往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但是在等离子电源方面还是较为薄弱,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1.数控等离子切割机的故障分析及解决办法
    1.1.气压故障及解决办法
   气压故障无非是机器工作气压过低或机器工作气压过高。(1)气压过低。当气压过低时会使得离子弧的喷出速度降低,这样空气的输入量就不能满足切割标准,使得切口出现参差不齐并有可能造成切口积瘤从而影响到整个切口的质量。产生气压不足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空压机空气输入不够以及调节阀气压调节过低导致的。若电磁阀内存在污垢也会引起气压不足。为了防止上述情况的出现就要求工作人员在机器使用之前密切观察空压机的输出压力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让机器的工作气压能够满足需求。对机器内部进行定期检查,若发现电池阀内部存在污垢就需要进行及时清理。若气路截面较小也会降低工作气压,此时就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更换气管,让气压能够满足要求。(2)气压过高。如果机器工作气压过高就会使得弧柱被吹散,这样等离子弧的切割强度也将出现下降。造成气压过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空气调节不合理或者是由于空气过滤减压阀失效所导致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工作人员在机器运行之前应该对空气压力进行相应的检测,在机器的工作过程中若减压阀出现故障则需要进行更换。
    1.2.割炬喷嘴故障及解决办法
   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割炬喷嘴的安装问题会使得割炬喷嘴在工作中可能会出现损坏。另外在工作的过程中若冷却水的量不够就可能造成割炬喷嘴烧毁。因此在割炬喷嘴使用之前应该按照相关标准对挡位进行调节,并将割炬喷嘴安装牢固,提前开启冷却水循环装置让割炬喷嘴的温度得到有效的控制。
    1.3.输入电压故障及解决办法
   在数控等离子切割机维修工作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电压过低的情况,这主要是由于局部电路故障所导致的。为了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就应该在机器使用之前对相关电网进行检查,确保供电电压能够达到数控等离子切割机工作电压的需求。合理设置机器安装位置,让切割机尽量远离大规模用电设备,以免出现电气干扰。对机器进行定期维护,若发现机器存在故障则需要采取相关处理手段进行故障排除[2]。
    1.4.火花发生器故障及解决办法
   当控制线板出现失控时就会使得火花发生器的放电电极间隙出现问题,从而使得等离子弧的燃烧不能正常进行。通过调整火花发生器的放电电极间隙让火花发生器得以正常工作,另外让放电极的表面尽量平整,让火花发生器可以规律性的放电。
   2.数控等离子切割机的改造
   虽然数控等离子切割机的类型繁多,但是不同的数控等离子切割机却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并且基本工作原理是一致的,这也就使得不同数的控等离子切割机所发生的故障也具有较大的共性,以下以PROCUT型数控精细等离子切割机作为参考对象来对数控等离子切割机的改造进行具体的分析。(1)对数控系统进行更新。通过对数控系统进行更新让数控系统在正常的工作中可以达到更高的精度。在系统中添加相应模块,以此来实现强制风冷循环。以机床为基础将数控系统移植到机床上,并适当地降低线路长度,以此来减少电路干扰。(2)对横向齿轮箱进行替换。(3)根据机器的实际情况添加防碰撞装置,以此来保护机器。(4)添加拖线链并分离割炬电缆与数控电缆,防止电缆相互之间出现干扰。(5)安装驱动控制柜。将相关控制电路置于驱动控制柜内以此来屏蔽外界干扰,让机器工作的稳定性得到保证。经过以上改造数控等离子切割机的整体稳定性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并且维修次数越来越少,从而节约了工作成本[3]。
   3.结语

   从目前来看我国的数控等离子切割机技术较发达国家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还需要进一步完善。通过针对性的维护与改造可以让数控等离子切割机得以维持稳定的工作状态,从而提高生产效率,让企业获取更多的利益。相信随着我国数控等离子切割机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工业水平也将迈上新的台阶,这对于我国的整体性经济建设将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