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30变频器,W相无输出,求助!

楼主(2018-01-23):
各位好!

求助各位!西门子430变频器7.5KW的,W相无输出,其他两相正常,检测模块完好,电源起振也很正常,驱动部分测量也正常,不知W相的驱动电源从哪里取的,不知下一步如何检查,求助各位指点!感谢!!!

网友A:
进线W相电源,有电压吗

拆开变频器看看是不是保险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线W相电源,有电压吗拆开变频器看看是不是保险烧了

与进线应该没有关系吧,三相进线整流到一条直流母线上,再经过逆变器控制输出。

网友C:
应该不是输入问题,

输出的模块检查一下,

网友D:
我可以维修

网友E:
  这个驱动模块没有坏了?还有你输出测量是哪里的 W 相没有输出?变频器输出端子接线正常吗?

  与输入缺相的话基本变频器也要报警的呀?

网友F:
不知道你是怎么测的驱动电路,去除模块,短接屏蔽报警,测各路电压。或者直接把W相的驱动光耦换掉试一下,还有周边检测一下。

网友G:
我觉的吧,还是输出的问题

网友H(2018-02-25):
缺相变频器会报错的,有相应的错误码,但一般情况相变频器三相电进线均有电压,变频器输出端子也会有电压(前提变频器没问题),缺项报错查电机接线,若接线完好,输入带电,只能说变频器坏掉了,换一个。

网友I(2018-03-28):
好东西啊,就是没有积分

网友J(2018-06-06):
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