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时而正常时而不能运行

楼主(2018-01-23):
请问一下,我用三菱的PLC FX3U-48mt 做一个小控制柜。但是在我接上元件后,PLC有时候正常工作,有时候不能启动我的步进电机 和指示灯。

大概情况是这样

我按下按钮在PLC进入运行准备状态,指示灯闪烁。

然后我不进行任何操作,过一段时间,大概在十几分钟左右。我的指示灯就会灭掉。但是PLC的板面I/O的灯还在闪烁。

然后我关掉总电源重启PLC,

重启后 步进电机对高数脉冲指令没有反应,按下按钮 指示灯不亮,但是PLC的板面的对应X11的灯亮,对应的输出Y6的灯亮。但是Y6接线上面的指示灯没有亮。

在这个情况下,我再等待十几分钟后,PLC就会正常工作。

我也试过清除PLC的程序。只写入了指示的PLC程序。但是情况一样。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由于什么问题造成的。如果排查,麻烦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把程序贴上来看看

网友B(2018-03-30):
没电路图,没程序,怎么确定问题所在呢

网友C:
检查程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