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恢复保险丝参数意义

楼主(2018-01-24):
       压敏电阻是一种限压型保护器件,利用压敏电阻的非线性特性,当过电压出现在压敏电阻的两极间,压敏电阻可以将电压钳位到一个相对固定的电压值,从而实现对后级电路的保护。要选择合适的压敏电阻要了解其参数的意义,那么压敏电阻的参数都有哪些:

  最大限制电压(V):指压敏电阻器两端所能承受的最高电压值。
  静态电容量(PF):指压敏电阻器本身固有的电容容量。
  标称电压(V):指通过1mA直流电流时压敏电阻器两端的电压值。
  残压比:通过压敏电阻器的电流为某一值时,在它两端所产生的电压称为这一电流值的残压。残压比则是残压与标称电压之比。
  漏电流(mA):漏电流也称等待电流,是指压敏电阻器在规定的温度和最大直流电压下,流过压敏电阻器电流。
  通流容量(kA):通流容量也称通流量,是指在规定的条件(规定的时间间隔和次数,施加标准的冲击电流)下,允许通过压敏电阻器上的最大脉冲(峰值)电流值。
  绝缘电阻:指压敏电阻器的引出线(引脚)与电阻体绝缘表面之间的电阻值。
  电流温度系数:指在压敏电阻器的两端电压保持恒定时,温度改变1℃时,流过压敏电阻器电流的相对变化。
  电压非线性系数:指压敏电阻器在给定的外加电压作用下,其静态电阻值与动态电阻值之比。
  电压温度系数:指在规定的温度范围(温度为20℃~70℃)内,压敏电阻器标称电压的变化率,即在通过压敏电阻器的电流保持恒定时,温度改变1℃时,压敏电阻器两端电压的相对变化。
  电压比:指压敏电阻器的电流为1mA时产生的电压值与压敏电阻器的电流为0.1mA时产生的电压值之比。

       以上是“秦晋电子”介绍的压敏电阻参数定义,希望对您了解压敏电阻有所帮助。压敏电阻根据封装的不同分为插件压敏电阻和贴片压敏电阻,在具体的压敏电阻选型时,工程师可以先确定封装,再根据工作电压及防护等级确定具体的压敏电阻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