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PLAN自动编号的问题

楼主(2018-01-24):
我在导线中放入了连接定义点用于标线径,但是这样就无法放置自动编号了,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连接定义点本身就可以定义线号、线径、甚至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定义点本身就可以定义线号、线径、甚至颜色.....

这个我知道,只是如果我设置了手动,如何自动编号啊

网友B(2018-03-16):
线径用电缆定义啊 自动编号命名可以排除手动放置的连接定义点

网友C(2018-09-11):
谢谢分享,我刚开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