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墨加工中心主轴振动或噪声太大的检查方法有哪些?-上善精机

楼主(2018-01-24):
高速石墨机

首先要区别石墨机噪声及振动发生在主轴机械部分还是电气部分。

检查方法有:

1、在减速过程中发生,一般是由驱动装置造成的,如交流驱动中的再生回路故障。

2、在恒转速时,可通过观察主轴电动机自由停车过程中是否有噪声和振动来区别,如存在,则主轴机械部分有问题。

3、检查振动的周期是否与转速有关,如无关,一般是主轴驱动装置未调整好;如有关,应检查主轴机械部分是否良好,测速装置是否不良。

诊断方法有:

1、电气方面的原因:

(1)、电源缺相或电源电压不正常。

(2)、控制单元上的电源开关设定(50/60Hz切换)错误。

(3)、伺服单元上的增益电路和颤抖电路调整不好(或设置不当)。

(4)、电流反馈回路未调整好。

(5)、三相输入的相序不对。

2、机械方面的原因:

(1)、主轴箱与床身的连接螺钉松动。

(2)、轴承预紧力不够或预紧螺钉松动,游隙过大,使之产生轴向窜动,应重新调查。

(3)、轴承损坏,应更换轴承。

(4)、主轴部件动平衡不好,应重新调整动平衡。

(5)、齿轮有严重损伤,或齿轮啮合间隙过大,应更换齿轮或调整啮合间隙。

(6)、润滑不良,润滑油不足,应改善润滑条件,使润滑油充足。

(7)、主轴与主轴电机的连接皮带过紧,应移动电机座调整皮带使松紧度合适。

(8)、连接主轴与电机的连轴器故障。

(9)、主轴负荷太大。

上善精机主营石墨加工设备龙门加工中心,欢迎大家预约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