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复制图纸的问题

楼主(2018-01-24):
请问哪位大佬知道,我要复制完整的一个位置代号下的全部内容到一个新的位置下,如何将端子排定义、插头定义、未放置的空端子,甚至嵌入式的报表一同复制呢?

网友A:
首先要确定的是什么软件?一般的软件,复制用ctrl+C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确定的是什么软件?一般的软件,复制用ctrl+C即可

是我没有说清楚,我说的是EPLAN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确定...

复制然后使用插入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slamdunk2...

有复制,有粘贴,没用插入功能啊

楼主:
大侠们,都过来看看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slamdunk2...有复制,有粘贴,没用插入功能啊

截图,鼠标右键属性才回有,你要先复制,然后在右键属性才回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slamdunk2...有复制,有粘贴,没用插入功能啊

选择图纸里的符号,不要选择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c电火花 引用 网友B: 引...

我想要复制整个位置代号下的所有图纸,包含排定义、未放置的空端子,嵌入式的报表等,如何选“选择图纸里的符号”?有些不明白。是这样吗,好像没有什么用啊

网友C:
实用的好资料,谢谢你了

楼主:
还以为高手来了,唉......

网友D:
谢谢分享好的资源

网友E(2018-08-22):
学习一下,看起来很不错的

网友F:
谢谢分享,我刚开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