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序保护器工作原理介绍

楼主(2018-01-24):
  很多朋友不明白相序保护器是什么?也想知道相序保护器的工作原理到底是怎么样的?下面小编就为大家讲解一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相序保护器是一种自动相序判别的保护继电器,是控制继电器的一种,能自动相序判别的保护继电器,保证一些特殊机电设备因为电源相序接反后倒转而导致事故或设备损坏。如电梯,如果电源在维修后相序出错会导致事故的发生,必须在控制回路接入相序保护器,保证相序无误。空调压缩机,也有采用相序保护器,保证压缩机不至于在维修后发生反转的情况。相序保护器对取样三相电源并进行处理,在电源相序和保护器端子输入的相序相符的情况下,其输出继电器接通,设备主控制回路接通。当电源相序发生变化时,相序不符,输出继电器无法接通,从而保护了设备,避免事故的发生。

  相序保护器的原理是什么?

  相序保护器原理 一般情况下,电动机工作的接线顺序是有规定的,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导致相序发生错乱,电动机将无法正常工作甚至损坏。相序保护就是为了防止这类事故发生。

  相序保护可采用相序当电路中相序与指定相序不符时,相序继电器将触发动作,切断控制电路的从而达到切断电动机电源、保护电动机的目的。由和氖泡NB组成三相交流电相序检测电路。由于C1的移相作用,当电源按图中A、B、C相序接入时,氖泡发光,而逆相序如A、C、B接入时,氖泡则不亮。当按下启动按钮QA时,交流电经C2降压、VD1和整流、DW后得到12V直流电压,加在由继电器K、光敏电阻管V组成的保护执行电路上。如果此时相序为A、B、C顺序,则氖泡发光,与氖泡封装在一起的CDS受光照后呈现很低的阻抗,V便得到基极偏流而导通,K吸合,K1接通交流的控制回路,C吸合,电动机启动运转。反之,如为逆相序,则氖泡不亮,K不吸合,K1断开,电动机便不能被启动。由此而达到保护目的。相序保护器,可在相序不对时不让电动机启动,相序正确时,电动机正常启动,从而避免了可能由反转引发的事故。它特别适用于流动作业而又要求相序正确的电动机。如空压机、风机、配电箱、水泵、油泵、中央空调机组、电控箱、配电柜、起重机等,是工业设备运行中维护设备工作电压正常的不可缺少的保护产品。

  相序保护器的优点有哪些?

  相序保护器是一种多功能三相电源系统或三相用电设备的监测和保护仪器。

  相序保护器可实时显示三相电源电压、并可在电源发生过压保护、欠压保护、缺相保护、不平衡保护、错相保护、PTC温度保护、负载端保护等故障时通过继电器输出的形式,给用户提供报警输出和保护电路动作输出的触点控制信号,起到报警和保护作用。集三相电压显示、过电压保护、欠电压保护、缺相保护(断相保护)、电压不平衡保护、相序保护(错相保护)于一体,采用功能强大的微处理器芯片和非易失存储技术,显示采用高清晰超宽温中文液晶,具有功能齐全,性能稳定,显示直观、操作简便的特点。

  相序保护器运行与如何防护?

  1、用于带电磁制动的启闭机械

  在抽水站施工中,将闸门启闭机的线路完全安装,随后进行空载调试,结果显示一切正。当带负荷调试时保护器动作。若调节保护器的延时动作时间使之达到最长,当启动电动机并进行检查时,其运行电流和电压也都正常,但发现保护器又发生延时动作。根据保护器的工作原理,保护器是利用内置电流互感器采集并运算负荷电流,进行比较后,对电力系统实行保护。目前,常规性的电路接法是将刹车电磁线圈与电动机相接,由于电磁制动圈具有较大的功率,而且还是两相负载,极易造成三相不平衡,从而出现越限跳闸的情况。在确定故障原因后,将刹车电磁线圈与保护器相接,使电流不通过线路保护器,实践证明,改接后的系统具有明显的保护效果,保护器不会再出现错误动作。

  2、用于无人值守自动供水增压的设备

  依照线路保护器的安装说明书在抽水站的自动供水电泵的控制回路中安装线路保护器,并利用电接点压力表对动作切换进行测定,SA在正常状况下处于自动位置,这时的水压在下限整定值之下,当电接点压力表与P2相接时,电路中的继电器KA2就能获取电源,从而触发KM动作,使之增压;而当水压值达到上限整定值时,电接点压力表将会与P1相接,使得电路中的KA1获得电源,又促使KM释放,停止增压。自动供水电泵就这样不断重复动作,从而实现自动供水。在对安装线路保护器的自动供水电泵进行测试,手动增加水压,正常后使控制开关处于自动的位置,断开主电源的回路,手动与P2进行短接,设置缺相运行环境,这时保护器发生动作,对电路实行保护。此后,线路保护器被广泛应用于自动供水电泵。

  3、线路保护器在煤矿井下供电中的应用

  经过技术分析,煤矿井下供电系统选择综合保护器。该保护器了以实现连续整定功能,级差电流为0.01A,电压为0.1V,动作时间缩至0.01s,充分发挥了上下级保护之间的配合作用,进而避免了越级跳闸和大面积跳闸现象的发生,独特的失压保护功能,也避免了由于电压波动所产生的停电现象。线路保护器采用两段式零序过流保护的方式对漏电方面进行全面保护。此外,保护器的远程控制功能和网络通信大大提高了煤矿井下的操作效率。应用线路保护器后,还未出现大面积停电状况,大大提高了煤矿井下电力系统运行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提高煤矿的生产效率。

  TVR-2000B系列三相电源保护器适用所有三相电源的保护器。通用性强(3Ph 220V~440V、TVR-2000C(380V~660V)、 50Hz/60Hz均可使用),体积超小,外观非常漂亮,是电器,电机正常,稳定工作的良好伴侣,作为对各种三相电动机及其它三相设备(如制冷压缩机、水泵、风机、空压机、电梯、注塑机),输入电源的三相电压缺相、逆相及三相电压不平衡提供继电保护。

网友A:
好资料,可惜下载积分太高了

网友B(2019-03-17):
朗菲电气有各行各业的相序保护器,质量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