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彩物联型串口屏音频应用方法

楼主(2018-01-24):
最新物联型串口屏关于音频的应用,主要是通过连接VisualTFT软件开发来实现,下面是一些主要的步骤,大家可以看看:

一、支持音频文件格式

目前声音文件,仅支持 wav 格式、16bit、8Khz。

二、音频文件添加

新建工程后,在工程窗口下方,声音文件处,右键添加声音,添加完毕。

图 1.1 添加声音文件

三、设置开机音乐

工程属性进行设置,以声音文件排列顺序第 0 个为开机音乐。

图 1.2 开机音乐

四、音频指令说明

(1)停止音频播放

指令格式:EE 【90 00】FF FC FF FF

参数说明:无

该指令主要用于停止音频播放。

(2)开启音频播放

指令格式:EE 【90 01 Audio_id Num】FF FC FF FF 参数说明:Audio_id(2  个字节):音频 ID  编号。 Num  (1  个字节):播放次数。

该指令主控制音频播放的次数。音频 ID 编号,直接在 PC 软件的资源管理窗口查看。

(3)音量调节

指令格式:EE 【93 volume】FF FC FF FF

参数说明:volume(2  个字节):音量大小。

该指令主控制声音音量大小,0 表示最小,100 表示声音最大。

(4)指令助手调试

图 1.3 指令助手

五、音频格式转换

目前声音文件,仅支持 wav 格式、16bit、8Khz。

可使用百度音乐盒进行转换。(安装时候注意去除捆绑软件的安装,建议以大彩提供版本转换)。

格式转换方法:在播放列表,选中任意一个音频文件,右键选择转换格式。

图 1.4 播放列表

然后格式转换选择 wave 文件,输出 16Bits,采样频率 8000Hz,然后点击立即转换,自动转换成串口屏使用格式。

图 1.5 格式转换

网友A:
多谢楼主分享!!!!感谢

多谢楼主分享!!!!感谢

多谢楼主分享!!!!感谢

多谢楼主分享!!!!感谢

多谢楼主分享!!!!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