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物拒水性测试的流程

楼主(2018-01-24):
  适用范围:

  喷淋式拒水性能测试仪,可评定织物表面的拒水(拒湿)性能。

  仪器特征:

  1. 仪器结构简单,主要由主机架、漏斗、喷嘴、样品架及样品固定器组成;

  2. 喷嘴共有19个均匀分布的孔,孔径按标准要求定制。倒入漏斗内的250ml水可以在25-30s内从喷嘴流出;

  3. 样品架圆环上边沿所在的面与水平面成45°角;

  4. 样品架圆环上边沿所在的圆心,即样品的中心到喷嘴的距离为150mm。

  喷淋式拒水性测试仪试验

  目的和范围

  1 本测试方法知用于任何组织的织物﹐可以是经过或未经过拒水整理的。尤其适用于经过拒水整理的平纹机织物。

  2 该方法简单便捷﹐尤其适用于工厂控制生产。

  3 该标准不适用于测定织物的渗水性﹐所以不能用来预测织物的防雨渗透性。

  4 测试结果主要与织物中纤维﹑纱线﹑以及后整理有关﹐而与织物的结构关系不大。

  测试原理

  1 水流喷淋到张紧的试样表面﹐形成了一个润湿的图案﹐润湿图案的大小与织物的拒水性有关。

  2 参照评级样卡进行评级。

  设备及材料

  1 AATCC喷淋测试仪仪器﹕上面的漏斗直径是150mm ﹐下面的喷嘴上共有19个直径为0.9mm 的孔。

  2 烧杯

  3 蒸馏水

  试样准备

  1 剪取三个180X180mm 的试样﹐测试前需放在标准大气下调湿至少4小时。

  2 如有可能﹐每块试样要含有不同的经纬纱。

  测试程序

  1 将试样拉紧放在152mm 的金属环上﹐形成一个光滑的表面。

  2 将装有试样的金属环放在测试仪上。

  3 如果是斜纹﹑华达呢﹑凸条织物﹐要将凸条与水流在织物上流动的方向成45度角。

  4 将27±1℃的250ml 的蒸馏水倒入测试仪的漏斗中﹐并在25~30秒钟内喷淋到试样上。

  5 倒水时﹐烧杯要尽量避免与漏斗接触。漏斗的移动会改变水流喷淋在试样上的位置。

  6 喷淋时间一定要在25-30秒间﹐否则就要检查喷嘴是否被扩大或堵塞。

  7 淋水一停﹐迅速将夹持器和试样拿开﹐使织物面朝下﹐然后对着一个硬物轻轻敲打2次(在绷框经向一相对的两点各一次) 。

  8 敲打后立即与标准图卡进行对比评级﹐对于高于50或更高于可以评中间等级﹐对于稀松机织物或多空织物如薄纱巴利纱(voile)﹐透过织物空隙的水应忽略。

  结果评定

  100 (ISO5)--受淋表面没有润湿﹐也没有沾水珠

  90 (ISO4)--受淋表面没有润湿﹐但沾有水珠

  80 (ISO3)--受淋表面只在喷淋点润湿

  70 (ISO2)--受淋表面只有部分润湿

  60 (ISO1)--受淋表面全部润湿

  0 --受淋表面和另一面全部润湿

  试验报告

  分别报告每个测试样的评级结果。

    更多关于拒水性测试仪_标准集团